[求助] sigma delta ADC 参考电压噪声的要求

楼主(2012-07-05):
希望设计一个100dB的sigma delta ADC,假设最大输入信号是1Vrms,
那么reference 电压的噪声应该小于多少?

网友:
什么结构先,不会用behav model仿?用的着在着浪费时间

网友:
先用不着行为及仿真,你大概确定用什么结构了,用传递函数在第一个积分器这里推导一下就行了。一般都这么做的。

网友:
100dB,不错的指标

网友:
http://www.eetop.cn/blog/757190/viewspace-27905.html里面我讨论了一下,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