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2011.01(LINUX)的波形颜色为何不能改变呢?

楼主(2012-07-05):
在用verdi2011.01版本进行波形debug的时候,为何波形的颜色不能自己设置呢?波形的颜色都是一致的默认值,看起来容易乱啊,哪位高人指导一下怎么设置?

网友:
可以啊,按t试试

楼主:
按t按c都不行啊,信号名是变颜色了,但是波形图没有相应地改变。很奇怪啊,以前用低版本的verdi都可以的,现在用这个版本就不行啊,是不是没有破解好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网友:
把.rc文件删除掉,再打开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
不可以啊,我删除了verdi工作目录下的novas.rc,然后关闭verdi,再启动verdi,无论我怎么按t或者c波形的颜色还是不会改变,只有波形名字改变了颜色。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home下面应该还有一个,也要删除掉

网友:
试了一下,我的2011版本也是不能改变波形颜色,只能改变信号名颜色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亲耐滴版主~~~
  我把安装目录下的所有novas.rc全改成了别的名字,还是不行啊,我不敢删了这些文件,担心删了verdi就不能用了~~

网友:
怎么改啊?

网友:
在 设置里面,需要设一下,默认是不打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设置啊?在哪里设置吗?不会啊~~~

楼主:
神啊,找到设置方法了,Tools->preferences->waveform->waveformpane->general->paint waveform with specified color/pattern 打钩就行了~~~鸡冻啊~~~~~~~~(>_<)~~~~

网友(2014-06-24):
回复 网友B:

    每次打开都要勾选一下,比较麻烦啊!知道怎么放到脚本里面么?

网友:
設定好一次, 下次打開同一目錄, tool 會記住設定, 存在 .rc file 裡.

网友D(2016-02-23):
谢谢12#设置方法~~
Tools->preferences->waveform->viewoption->waveformpane->general->paint waveform with specified color/pattern

网友(2016-05-03):
17楼的正解,对比一下设置前和设置后的novas.rc文件,里面有一个变量由false改成true,这就是最根本的原因

网友(2019-01-13):
您好,你现在还有这个verdi2011的软件吗?

网友(2019-11-06):
引用 网友D:
谢谢12#设置方法~~
Tools->preferences->waveform->viewoption->waveformpane->general->paint waveform  ...

多谢老哥!!!

网友(2020-06-12):
牛逼啊谢谢老哥!!!!!!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