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果使用xilinx ddr ip核 就不用自己编程初始化ddr sdram了吧

楼主(2012-07-05):
如果使用xilinx ddr ip核 就不用自己编程初始化ddr sdram了吧

网友:
以前用过sdram 的IP CORE,是需要初始化的,感觉到DDR的也应该应该用初始化的

网友(2012-09-29):
你所谓的初始化ddr 是将ddr ram内写入特定的数据还是控制器的初始化?
如果是前者,ip不会对ddr ram的初始值进行固定,因此,可以看着ddr ram里面是随机数

网友:
IP里好像也没做DDR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