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电路架构的学名是什么?

楼主(2012-07-05):
如下图所示,有人可以告诉我这电路架构的学名是什么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looks like LDO

网友:
回复 楼主:

    unit buffer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面那个电流镜有什么作用?

网友:
the current mirror is just a bias of output stage or branch.
if A1 is a single stage opamp, this circuit is just like a 2 stage opamp but without compensation capacitor.
therefore it maybe have the stability issue.

楼主:
the current mirror is just a bias of output stage or branch.
if A1 is a single stage opamp, thi ...
引用 网友A:

Thanks!! This is what I want!!!

网友:
回复 网友A:

   Ok!Thanks a lot!
   But why did they design buffer like this? What's the advantages ?

网友:
回复 楼主:

   Where did you find this circuit ? Which application is it used for ?

网友:
回复 楼主:

    他们都说的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答案是。。?

网友:
回复 网友C:

    高匹配电流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LDO下面的电流源提供了零电流负载条件下流过Pass Device所需要的基本电流,这个电流是系统稳定性所需要的,否则Pass Device在零负载条件下完全关断的话,极点移向低频,造成稳定性问题。一般情况下这个电流是由到地的电阻来做的,如果要求低功耗就会费很大的面积,为了省芯片面积并且达到低功耗的要求,用一个可控制的电流源应该是个很好的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D:

   Soga,Thanks

网友:
学名?呵呵,楼主要写论文么?这就是一个buffer啊,电流镜为上面的PMOS提供电流偏置。要说该电路有什么东西值得说的,就是一个series-shunt feedback降低了Rout。

网友:
电流镜替代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电路的上部分就是用来做电流源的,与LDO没有关系。然后用电流镜强制它,使得两边的电流高度匹配。我们知道,要高度匹配,一般用共源共栅,这在低压环境是很难实现的,这样的设计在低压环境做到了,但是带来了电路的复杂性和稳定性问题。你说的减小芯片面积,是有道理的。

网友:
回复:amodaman
这个LDO下面的电流源提供了零电流负载条件下流过Pass Device所需要的基本电流,这个电流是系统稳定性所需要的,否则Pass Device在零负载条件下完全关断的话,极点移向低频为什么??

高匹配电流镜,那你说说输出基准电流是多大?你看我写的对不对?Vref/R=I1,那电阻是多大?不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有道理. 我自己的LDO尝试过这样的结构, 所以我往那个方向想了.

网友:
认为是buffer的观点正确,认为是LDO的也没有错,至于“高匹配电流源”,如果vout接到MP1的栅极,那么才是!它能够使被偏置的nmos和pmos对的漏极电压定位到vin,但是这个图并不是这样,虽然99%形似,也不能认为是“高匹配电流源”。

网友(2018-02-17):
这个图并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