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 tree 的balance问题

楼主(2012-07-05):
源clock 为 clk
generated clock 为clk_div
这两个tree 会balance 吗?

如果我把 clock divided 的 input pin  设置为 stop_pins  两个tree还会balance 吗?

好像两个tree 的latency 差蛮多的。

网友:
要balance啊,因为他们是一个group的啊,

工具不行 就人工来做

网友:
一般clock divided 的 input pin  设置为 through_pi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