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LC滤波器滤波问题,这么诡异呢

楼主(2012-07-05):
lc滤波器如图所示

算出转折频率应该是10khz吧,到10Mhz肯定能衰减到0了啊。但是我加了一个10khz以上的三角波的话,在输出端总是含有一个频率是10khz左右的正弦波存在,而且没有衰减,请问这是为什么呢?按照傅里叶变换的话,三角波所含的正弦分量应该频率应该和三角波的频率是相同的,如果正弦波的频率很高的情况下,输出信号应该会衰减,但为什么我把三角波频率加到10Mhz的时候,输出总是有一个10khz的正弦波存在,而且无论三角波频率加到多少,都会存在10khz左右的正弦波。这是问什么呢?
按照理论,这么高频率的三角波应该已经被滤掉了啊
下面是我的hspice仿真信号及结果
.global gnd
c1  nout1 gnd  220e-6            ****C12***
l1  nin nout1 1e-6               ****L2***
v1 nin gnd pulse 0 10mv 0 0.005u 0.005u 0 0.01u
.tran 1n 100u
.probe v(*) i(*)
.end

在1mhz情况下
.global gnd
c1  nout1 gnd  220e-6            ****C12***
l1  nin nout1 1e-6               ****L2***
v1 nin gnd pulse 0 10mv 0 0.5u 0.5u 0 1u
.tran 1n 100u
.probe v(*) i(*)
.end

网友:
按电路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在10k处增益无穷大,谐振点。
按理想情况,输入信号在10k处应该没有功率,不过那是要无穷长时间后的结果,所以你这结果应该还算开始的瞬态。

网友:
回复 楼主:

    劳驾问一下,LZ这是用什么软件仿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hspice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