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ipscope 问题

楼主(2012-07-05):
给位 为什么我用chipscope每次都是waiting for core to be armed,slow or stopped clock 就是不出波形 谁能帮忙指点一下另外一点 请问用chipscope前需要先进行管脚分配吗?
感谢

网友:
当然,没有管脚分配哪来的时钟,没有时钟怎么抓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x!

网友:
没有时钟啊。或者说是trigger信号条件不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