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A加Bondwire会起振!!!

楼主(2012-07-05):
一般在前期设计都用的理想地进行仿真,

但是由于封装或测试的实际情况,

Bondwire的影响就必须在电路设计的时候加以考虑;

加入Bondwire之后,原来的理想接地端不在是恒定的0电位,而变成200mV左右的交流信号,

对PA的瞬态响应影响很大,

而且不同的接地组合(里面有很多地是分开的)还会影响PA的稳定性,

瞬态仿真到300ns时会起振;

但是性能没有很大影响,算法的问题?????

哪位遇到到类似的问题,求答案!!!!!!

网友:
顶大雄一个~

网友:
" 一般在前期设计都用的理想地进行仿真 "这句话值得商榷
最多只在开始load pull估算时这样做

实际上射频电路的仿真都是要带bondwire的。。
你是什么工艺?什么架构?单端还是差分?CMOS Cascode differential PA
工作频率多高?你得有个大概的介绍才好给你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工艺TSMC 0.18um RF CMOS
    两级都是Differential
    工作频率为2.4Ghz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艺为TSMC 0.18um RF CMOS
    工作频率2.4GHz
    两级都是Differential结构
    瞬态结果不对,因为每一个Bondwire上面都会有交流电流,那原来的理想电平(电源、接地、偏置)就变成了一个摆幅信号,所以最终的输出信号也会受影响。
    谢谢!!!

网友:
共地端有bounce很正常,但你这基本上应该是共模振荡,可以仿一个共模的稳定性先。

网友(2014-01-07):
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求指教

网友(2014-06-02):
回复 楼主:

    新人一枚,手算无从下手,能不能分享下PA的设计过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