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 calibredrv 怎样用脚本对指定层的polygon 扣掉指定的区域

楼主(2012-07-05):
请问 calibredrv  怎样用脚本对指定层的polygon 扣掉指定的区域

网友A:
set L [layout create xxx.gds ]

$L gdsout -clip {x1 y1 x2 y2}  -layer xxx

类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斑竹啊

网友(2015-02-03):
版主好厉害哦

网友:
或者用XOR运算也行

$L create layer $top  temp_layer
$L create polygon $top temp_layer x1 y1 x2 y2  。。。。。。

$L XOR  original_layer $temp_layer  output_layer

output_layer就是剩下的layer shape了,

网友(2020-08-23):
引用 网友A:
set L [layout create xxx.gds ]

$L gdsout -clip {x1 y1 x2 y2}  -layer xxx

跨边界shape咋整呢, 如果一个shape 被边界切断了,这样的话 这个shape 会被cut掉。

网友(2020-10-07):
$L gdsout -clip {x1 y1 x2 y2}  -layer xxx
这个命令里面的 -clip好像不支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