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xilinxFPGA利用IP核建立DDS模块,其输出波形每周期点数怎么控制

楼主(2012-07-05):
新手刚刚开始学习FPGA,开始做关于DDS的设计,遇到一些问题,请教各位大侠,非常感谢。
我知道频率的控制的公式,关于输出波形每周期点数怎么控制呢?
我的理解是与累加器每次累加数目数目也就是频率控制字K有关,如果累加器字长设为N,频率控制字为K,则输出波形每周期点数是2的N次幂除以K,这样对吗?要是这样对的话,由于输出频率fout=fclk*K/(2的N次方),则每周期点数应该就是fclk/fout吧?
不知道这样的理解对不对……
还有利用IP核建立DDS模块时,选择了data[n-1:0],这个n应该就是累加器字长吧?

网友:
我觉得是对的~

点数是那么多fclk/fout,只是由于rom表的宽度一般比N小,当K较小时(fout较低时)重复的点值较多,当K较大时(fout较高时),点值跳跃较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啊,过了好久才注意到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