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功耗分析

楼主(2012-07-05):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用DC做综合的时候生成的功耗分析结果显示有些门控消耗的功耗特别大。我想知道这个门控的功耗消耗跟什么有关啊?
还有就是用DC和PT得到功耗分析结果哪个更可信些?我用两个分析出来的结果相差很大的!
十分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
控的时钟,每个cycle 都在翻,能不大吗!  PT的准确

楼主:
那我们怎么决定是否在RTL中加门控呢?

网友:
综合时,仅仅是个参考
一切以P&R之后为准

楼主:
我现在只做到综合这步,我想知道为什么有的模块的门控单元消耗的功耗会比其他的模块的大很多呢?

楼主:
不知道是用的saif文件不好还是什么其他原因,感觉用PT得到的结果也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