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解:win7下安装ADS2011-10不能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2-07-05):
我在Agilent网站下载了ADS2011-10的安装文件,又在网上下了破解文件和安装方法,ADS安装完后,我替换了相应的dll文件和license.lic,并设置好环境变量。但一启动ADS,ADS只闪了一下就自动关闭了。我重启电脑和禁掉杀毒软件,仍然如此。卸载重装还是如此。真是郁闷死!不知问题在哪里?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2012-10-10):
是windows系统的吗?我在win7下也安装了,没有发现上述问题。

网友:
我也有同樣的問題!!!!!
我是win7 64bit
本來可以正常運行
今天突然無法開啟程式
情況跟你一樣

网友(2012-11-21):
解決了嗎?

网友:
同求解决方法

网友:
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2012-12-22):
求解,我在WIN7下安装ADS2011,最后说是安装成功,但是提示安装过程中出现错误,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3-03-21):
我是在WIN7 64位下安装成功了 ,没有出现楼主说的问题,要不你重新装一吧

网友(2015-02-21):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了没?我的也是ADS2011,以前好的,现在闪一下就关了,我就更新了一下win7啊,肯定有猫腻,恩?????

网友:
安装ads2014呗。没问题的

网友(2016-05-30):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好郁闷

网友(2016-09-12):
回复 网友A:

    您安装成功了吗?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16-10-31):
回复 楼主:

   我安装的ADS2013_06版本的,安装提示成功!当一打开,出现软件图标几秒钟后就没反应了!楼主和各位大神,可否告知解决之道!

网友:
是否与图标左下角圆圈中的提示有关?

网友(2017-03-19):
2011 lic 破解有问题,界面也有bug,方法是换其他破解,或者换版本

网友(2017-04-19):
这个还真的是个难题啊

网友(2019-03-31):
重新装载license文件,可以暂时解决这个问题....打开C:\Program Files\Agilent\EEsof_License_Tools\bin\aglmmgr.exe,添加lincense路径,重新装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