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使用sroute 作 power rail 的 流程顺序【已解决】

楼主(2012-07-05):
刚开始学习encounter , 比较了两个encounter flow ,两者在何时用sRout做power rail时 有差异:
A流程 :在power floorplan 时,power ring/power stripe/power rail 是分先后在一起做的。
B流程 :在power floorplan 时,只做了power ring/power stripe,power rail 是在 CTS 后,nanoRoute前做的。

对于A流程,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布线时要看net的重要性,先route 重要的,power net > special net (例如 clk) > 其他 net
按照这样的理解,就不太清楚B流程的用意了。或许对B流程而言,出于对时序的收敛,clk 比 power rail 更重要?

请大牛们指点一下

网友:
很少听说B流程,估计有特殊原因

网友:
建议参照官方流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陈版主以及damonzhao版主的回复,其实B流程也是在eetop上下载的,估计N多兄弟看过,下面是链接,: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259971&highlight=encounter

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分析一下我说的地方。

回头我在问问原文作者

网友:
呵呵,你问他,她也说他看的某某文档吧
其实ring stripe后Sroute把整个power plan提前做好,并进行drc验证,保存好fp备用,这个是比较省事的方法,不然后期发现有问题,place的时间不都浪费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我最初也是觉得这样好,有时候流程看多了,就有些迷糊了...
看来初学,还是照着标准流程比较好,等到经验多了,再对这类
问题加以辩证分析,
谢谢版主明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像陈大所说,可能有特殊原因。如果真有第二种的话,我想也是可以的。比如一个1p9m的工艺,如果power rail 是M1 . power mesh是M8/M9。 那么可以在CTS的时候将走线的layer设定为M2~M7 。这样后期做power rail 也不会有太大问题。 但是还是做power的时候就一起做了吧。

网友:
这上面的资料,大家多是乱抄一起,以谬传缪的东西不是没有

网友(2015-05-21):
讨论真热烈,解决了就好~~

网友:
最好floorplan的时候把所有power rails(各种)全部做完,后面不到万不得已不动的,
而且power rail对timing的影响不大,没必要放到后面,

网友(2015-07-03):
有人知道icc怎么添加power rail吗?有具体脚本吗?

网友(2015-08-07):
应该是特殊需求才会有第二种f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