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 Limited design 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2-07-05):
第一次设计PAD Limited design的芯片,画layout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地方?利用率最好控制在多少左右?等等。。忘大牛们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
PAD摆放尽量密一些,可以考虑double pad ring,注意电源PAD是否充足,IR-drop和SSO
内部的设计会比较容易,有富裕的空间的话,留在四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