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的耐压问题

楼主(2012-07-06):
请问在电路发现晶体管已经超过了最大耐压值好几V了,但是在测试中,施加比较高的电压,只是工作不正常,但是电路感觉没有损坏,
在这种状况下芯片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

网友:
一、电击穿不会损坏MOS管的,热击穿才会的。
二、芯片内部是否有稳压电路,保护芯片内部的工作电压。
三、电路的寄生参数是MOS管的工作电压没有超出最高的电压。

我现在就想到这三条,至于原因你要自己找出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后来检查电路,仿真中发现电压确实已经超过MOS的耐压值了,所以击穿估计是必然的,
可能就是你所说的电击穿,其实管子没有损坏,那电击穿后管子会怎么样?处于什么工作
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源漏击穿啊?还是栅极击穿?
如果是源漏就是源漏短路(即电流上升的很快),使器件温度会上升,MOS管就毁了;但是时间很短,只会造成电击穿,那器件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栅极击穿,那就是介质击穿,基本上也属于短路的状态,状态应该和上面的一样,但是比较少讨论这个击穿。

网友:
一般的MOS中,源漏击穿,或者源漏跟衬底之间的junction breakdown 先发生.   这时,mos基本像根导线.  如果持续时间太长,器件将烧毁

网友(2012-08-19):
击穿不一定是破坏性的,如果相关热能可以安全耗散或是集成有替他保护措施。但是会影响长期可靠性。例如电可擦除器件靠各种击穿效应才能工作,但是会存在擦除次数和长期可靠性问题。

网友:
那要看你加多少V的呀,太高的话 器件就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