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guardRing问题

楼主(2012-07-06):
设置好Qcell后,为什么guardRing的快捷键还是灰色的,无法调用guardRing?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要将它保存到tf里面,然后virtuso转换到layout turbo格式

楼主:
    在设置Qcell时,就会保存到tf中,但怎么使virtuso转换到layout turbo格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菜单栏点击Tools,出现菜单会有Layout Turbo的选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Qcell是个神马东西啊

楼主:
回复  jup010101

    弱弱的问一句Qcell是个神马东西啊
引用 网友B:

    确切的我也不清楚,但是可以通过qcell install cdsMos cdsvia guardRing

网友:
没用过,能给讲讲吗?

网友:
我没有用过QCELL,我是用的multipart path画的guard ring,画完后,保存在相对应工艺的.il的文件中,以后每次用load 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Qcell就是MPP guard ring,没什么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你就保存到那个.il的文件不就行了,反正我们这里是保存不到tf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