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中ahdlLib里的adc_8bit_ideal

楼主(2012-07-06):
请问cadence中ahdlLib里的adc_8bit_ideal如何使用,像它的Vin,Vclk该怎么设置?
类似这种由代码行为建模的器件有没有说明书?

网友:
在新建的schematic中调用ahdlLib中相应cell的symbol,然后像正常电路一样加上相应的激励就行了。
vin的设置和ref有关系,ref是可以在属性中修改,与修改mos管尺寸的方法是一样的。
至于说明书,可以读一读相关veriloga的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决了,原来是symbol属性里的Vref设置的不对

网友(2012-10-30):
我想请问下楼主Vref Vclk 和 Vin 应该如何设置,才能让这个理想ADC模型正常工作?

网友(2014-11-04):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6-04-15):
等答案中......

网友B(2021-03-05):
想问一下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C(2021-12-17):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楼主解决了吗

您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解决了吗?

解决啦

网友:
请教一下输入是怎么赋值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