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与smartspice的关系

楼主(2012-07-06):
既然gateway能画电路图,也能进行仿真,为啥还用smartspice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是cadence

网友:
    gateway只是一个schematic的图形输入工具,真正做仿真的时候还是转化成netlist并调用Smartspice/SmartspiceRF来进行的。
    如同Cadence的Schematic Editor (Artist)和Spectre/SpectreRF的关系类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你啊,那意思是生成netlist后smartspice在后台仿真呗?那smartspice应该学些什么呢?

网友(2012-08-31):
解释的很好很强大

网友:
正常的gateway都可以,一般不需要操作smartspice

网友(2012-10-29):
谢谢,解释的很好学习学习

网友:
愿闻其详。。。

网友(2013-04-25):
我在WIN8上的始终有问题,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Gateway 不能启动Smartspice。只能生成输入文件后单独打开SmartSpice调入仿真。
换到Linux版本后,一切正常!
但Gateway的HSPICE根本不能用。要该些参数后才能另外用HSPICE仿。不知道各位老大有没有类似问题。

网友:
PMOS

PMOS
秀秀SILVACO Linux下 ATHENA器件仿真。少有的EDA产品能够做器件仿真的。

网友(2014-07-01):
gateway才能理解啊。。。

网友(2014-12-17):
SmartSpice破解版搞不到啊,忧桑

网友(2015-09-04):
想找到gateway、smartspice、和silvaco的关系,安装silvaco软件后为什么没有安装gateway和smartspice,记得之前安装过一次是都可以安装上的,难道和版本有关系?

网友(2015-11-16):
回复 网友B:

现在搞到了吗,我也需要啊,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