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soft blockage和hard blockage的区别及设置

楼主(2012-07-06):
A soft keepout margin preventsother cells from being placed within the margin, but the cells can be moved in during optimization and legalization. A hard keepout margin never allows other cells within the margin.

一般the cells can be moved in during optimization and legalization指的是哪些cells呢?
还有一个问题一般margin的distance的值设置为多少呢?

为什么放置Blockage能help prevent congestion and DRC errors??
求指导

网友:
Hard blockage : 不允許放置任何cell
Soft blockage : 在optimization時允許移動cell

可以被移動的cell 我猜是以下幾種
1. 因旁邊sizing up被擠開的cell
2. insert進來的buffer

可以防止congestion是因為當你設置blockage時,
裡面一般給std用的metal 1空間就讓出來了
一般來說 hard 解condestion比較有用
在soft 裡面因為可能會有cell 所以還要留PG follow pin
在hard裡面可以砍斷 讓出最大的routing resource.
但是soft 比較有彈性 各有用途

可以防止DRC 如果指的是verification 的DRC
應該是防止太靠近MARCO產生的問題

如果指Timing DRC,
應該是說soft blockage保留了optimization的margin

值得注意的是Hard blockage可能連filler都不會塞
所以不要在短距離畫連續幾塊hard blockage,
不然反而會造成 drc error

有錯請指教~

网友(2015-03-30):
学习了,谢谢,那还有剩下的两种类型 Partical、Macro-Only呢?

网友:
partial就是部分blockage, 即可以阻挡的一部分

macro指的是create macro place的时候阻挡macro的地方,

如果用不到这些功能也不用着急,后端很多事情都是有需要再去研究的

网友(2018-11-29):
学习学习了,但
partial就是部分blockage, 即可以阻挡的一部分  还是没太明白。
我设置的partial  100,结果里面什么也没放,结束时才放了filler,这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时候能用这个功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阻挡100%的cell啊,就是剩下0%的空间放cell,当然不放place的时候不会放cell!插filler是命令强制插入,这个应该挡不住!

网友(2020-08-25):
二楼这位哥说的让我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