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中寄存器初始值可设为x吗?

楼主(2012-07-06):
各位大侠,问一个菜鸟问题,quartus中寄存器初始值可设为X吗?
我程序中初值设为0的话,结果跑出来时错的,设为x后结果大致正确,但不确定初值能否设为x,求指导

网友:
不要靠initial里的语句给寄存器赋初值,要靠一个reset使寄存器获得一个确定的初值。

楼主:
我就是想在复位的时候讲寄存器的初值设为x或高阻态,这样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仿真还是要跑芯片?初态为‘0’仿真不正确要查代码啊。

只有 '0' '1' 'z' 三种状态是可以综合的,‘x'状态只能用在仿真中。

只有三态缓冲器才有’z'状态。

网友:
什么叫quartus中寄存器初始值。
fpga芯片触发器初始值只能为0或者1. 如果没有复位,各厂家的片子默认应该都为0.
如果是仿真,没有复制的情况会显示X态,实际芯片是不会出现的。

网友:
仿真的时候可以,实际综合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