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侠分析一下这个施密特反相器!

楼主(2012-07-06):
这个反相器分析起来有点别扭。
大伙看看呢?

楼主:
见笑了
书上都有
。。。。。

网友:
当输入很低时,输出为高,此时,NM41导通,将NM40的source terminal电压拉高,其body effect导致NM40的threshold voltage比正常情况要大,下拉路径更不容易导通,换句话说,Schmitt inverter的输入输出特性曲线trip point相比正常inverter右移了。
同理,反过来,当输入很高的时候,输出为低,PM31导通,把PM30的source terminal电压拉低,还是body effect作用,使得上拉路径的threshold voltage比正常要大,此时,上拉路径不容易导通,即,Schmitt inverter的输入输出特性曲线的trip point比正常inverter左移了。
综合来看输入输出特性曲线,就形成了Hysteresis window。
若不清楚,请参阅Rebaey写的 Digital integrated circuit A design perspective一书的相关章节。

网友:
这是书上的经典例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哪本书上有啊?

网友:
输入电压反转点如何推导?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比较准确的值推导起来有一点点复杂
   可以参看CMOS Logic Circuit Design  by John Uyemura
   Schmitt Ttrigger Circuts 一节
   eetop上有此书,可搜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不错啊,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北大出版社
    集成电路原理与设计
    甘学温等
     6,2节

网友(2013-02-28):
看看BAKER的CMOS: Circuit Design, Layout, and Simulation就好了。

网友(2016-10-15):
回复 网友B:

   不错,不错,谢谢

网友(2020-05-14):
这东西在工程上,其实知道工作原理,并且会调整窗口即可
毕竟二阶及以上的模型笔算太。。。

好吧,就当我不上进好了!

网友(2021-07-27):
引用 楼主:
见笑了
书上都有
。。。。。

能推荐一下什么书么,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