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估算模块版图大小

楼主(2012-07-06):
做整体布局的时候,需要估算各个模块大小。请教大家如何估算的?应该考虑哪些方面。
谢谢啦。

网友:
凭经验,实际上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新学者,没经验

网友:
多做两次就有经验了。。这个没办法

网友:
我的理解是把模块里面的所有器件面积加起来,然后稍微留些布线区域就应该是面积了
你觉得对吗

网友:
先保证match需要的面积,dummy 对称 ring都需要面积。

楼主:
    各个器件要事先画出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称器件,是大致估算出面积的么?

网友:
1. 模块中有无大面积的器件? cap array, res array, diode, bjt, etc. 该部分的面积的估算
2. 模块的power走线所占面积
3. 模块中有无需要match的器件,采用何种对称画法,考虑所占面积
4. 根据工艺情况,判断其与器件的面积情况
5。根据设计的走线情况和工艺的走线资源判断预留的走线通道
6. 其它

网友:
回复 7# 大力射门 当然要先拿出来放放看了,你说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版主功力深厚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有电路图,pcell,那面积估算很容易。所有器件面积加起来,然后除以利用率。cadence内部也有一个skill函数可以做估算。

网友:
回复 楼主:

    必须的 如果要求cross-couple 那更要多留点面积

网友:
先估计尺寸大的,包括Powe MOS, PAD等

网友:
我一般都是把所有器件面积加起来再除以0.8

网友:
模块,直接layout xl出来,把器件摆在一起,乘以一个系数(这个看经验),也可以采用数字布线的
布线密度稍做修改,就ok了;一般还是很准的

网友:
1,先了解此模块的电路主题部分,大面积器件是哪部分?采用何种匹配方式,dummy器件?
2,模块的电流是否需要很宽的POWER,GROUND走线,有无特殊信号线需要屏蔽?
3,注意工艺不同电位的井间距一般相对较大?
4,模块内部的走线应该还好,面积主要在于器件

网友:
与之前相似的计划对比下就好了....

网友:
最好是用工具把电路导进去,然后把所有的管子一起全拉出来,然后计算一下面积就知道了,这样会快些

网友(2012-08-10):
楼上用lake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