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FT test model 的问题

楼主(2012-07-06):
假如一个TOP下面有A,B,C等模块。
由于某种原因,我在做DFT的时候没有采取UserGuide上面的传统TOP DOWN或者BOTTOM UP的方法来插DFT,我是这样做的:

1 读入TOP的netlist & link
2 current A/B/C
3 insert dft
4 write_test_model & scandef
5 current TOP
6 insert dft
7 write netlist & scandef

问题:
按照user guide上面描述,假如一个top中含有test model时,那么在top层write netlist时,A/B/C将会是空的module,需要分别在write BLOCK级test_model时将netlist写出,最后和TOP的netlist一起才完整。
事实上,我在BLOCK级输出A B C的test model时没有写netlist,但最后top级的netlist中相应A B C的BLOCK并不是空的,并且我查看了最后的netlist,发现所有的scan chain都已经插入了。后面流程我再重新读入top级的netlist也没有出现找不到BLOCK级module的情况。这不符合我的预期。
我查看了scandef,最后top级的scandef和userguide描述一致,即不包含A B C BLOC级scan chain,需要将A B C的scandef和TOP的scandef一起才完整。这是符合我的预期的。

请问各位达人,有没有人知道为啥BLOCK级的netlist不是空的而scandef却又是空的?我这流程看上去也行得通,但为什么没有出现空的BLOCK呢?

跪谢了~

楼主:
没人懂?还是太幼稚懒得回答?

网友:
到了公司有ref scripts吧,不用啥都从头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