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RTL设计语言调查

楼主(2012-07-06):
主要想知道做FPGA设计,System Verilog有没有必要去学
单选投票, 共有 262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85.50% (224)
9.16% (24)
5.34% (14)

网友:
个人经验,所有的都要学。还要加上perl,永远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Perl? 知道是一种脚本语言,那TCL和Perl的应用场合分别是什么?在我现在的工作中,还没有接触到,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用Perl?

网友(2012-08-17):
回复 楼主:

    个人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1. 如果已经会 verilog, 学习 sv 的代价很小,就向从 c 到 c++
2. sv 对 vlog 有很多方面的改进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我个人的经验
Perl  的强项是文本处理, 在 RTL design中,比如可以用来 verilog 模块之间的连线、生成某些定制功能的模块等
TCL 多用于测试脚本和一些流程控制,比如通过调用工具生成测试向量,VCS的UCLI就是TCL语法

网友:
I learned VHDL long time ago .And is hard to try to do the same thing with a different language .I think that you will stay with the first language you learnt. Vhdl is Complex and can  be used in large projects

网友:
设计用verilog,验证用systemverilog,目前的主流。
学习下SV,很有必要,面向对象的设计理念还是挺优秀的,建议先学下C++,一种迷人的语言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语言学习并不会冲突,相反,能相互促进,比如我以前学的C++和VC环境,后面用xilinx的EDK开发环境时,感觉跟VC就差不多了,API的概念也差不多。再后面用DSP的开发软件CCS的调试方式跟VC也几乎一样。所以学会VC和C++,其他的编译环境就只是小case

网友:
工具语言也很重要,大家以前大多用modelsim看波形来分析时序,这种效率比较低,如果擅长利用TCL的工具帮助,就可以大大加快时序分析速度,而且可以在下班后进行

网友:
以前华为的座谈会时,很多工程师就提到,我们学生要适应工具,让工具发挥更大的作用。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网友:
verilog学的多,其次是VHDL了。

网友:
没有觉得VHDL是什么复杂的语言,都是一些人忽悠的。

网友(2012-12-10):
学不学 这看你自己的见解了 学了的话 多一门技术而已 说不定改天你想起了去做验证这一块 也就就用上了 有时间 个人就多学点 没有坏处的

网友:
use VHDL when i first get start FPGA ,and it not change till now

网友:
需不需要不是看别人的习惯,最主要的还是看自己的需求,觉得开发效率无法跟上了,就必须要采用新的方式来开发了,也就是就是你采用更高效的语言的时候了,sv现在确实主要是用于验证上面,设计主要还是用的verilog和vhdl,这主要还是历史问题,毕竟sv相比还比较新,至于其它的编程语言,个人觉得有时间的话就多看看,不过精通一门脚本语言还是必须的

网友(2013-02-19):
verilog 好像多很多喔!

网友:
verilog 本來就一堆人業界
何況 synthesis 後 gate level netlist 是 verilog .run gate level還是 verilog (雖不一定須要 )
但 whole chip sim 考慮 p&r timing

不過也很多人直接用 prime time 先去卡掉 timing 問題了 .

网友(2013-04-01):
Xilinx 还不支持SystemVerilog. 要用SV还要用synplify综合

网友:
@  Verilog使用范围还是很广的,但是一旦到了处理器内部比较严谨的部分,往往VHDL会比较容易让人接受。
Perl强项是文本处理,其正则表达式是极其强大的。
TCL一般用来控制流程方面的,synopsis的EDA工具也使用的TCL作为控制语言。
学会其中一种,掌握思想,再转另一种也就相对简单了。

网友:
毫无疑问verilog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我经常用来分析抓取的数据,有时候用来extract vhdl中的寄存器配置给CPU用,及控制编译流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教一下啊,如何用TCL弄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看Modelsim的手册,好像可以用force语句强制某个信号,不过仿真速度不如用verilog快,简单波形还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D:

    TCL语言主要不是用来产生激励波形,而更多的是用在流程控制,编译控制,仿真控制方面。
    TCL也有一些简单的用来产生激励信号的语句,force ,restart,run等等,在matlab/Simulink与modelsim联合仿真时,仿真器把控制权交给了matlab/Simulink,这时就不好用testbence作为仿真平台了,因为仿真平台是matlab/Simulink了。从事通信算法以及数字信号处理方面的仿真、实现的工作时,就经常需要用到matlab/Simulink与modelsim的联合仿真。
    TCL语言真正大展拳脚的地方是仿真编译流程控制,自动化仿真编译验证省去大量重复而又繁琐的人工劳动,特别是在项目规模比较大,测试用例比较多、复杂时,你就会发现TCL语言的好处了,自动化验证减少码农大量的工作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印证了那句话——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网友(2013-05-01):
我觉得干数字设计的verilog很重要,sv主要可能还是验证方面,脚本必须要会。

网友(2013-12-29):
回复 楼主:

    现在基本没有人用VHDL了

网友(2014-02-16):
system verilog不错,适合验证等设计

网友:
其实验证用system verilog更好使一些

网友:
verilog,sv,perl都不能少

网友:
VHDL是王道,拥有高贵血统。
verilog杂牌语言。

网友(2014-06-18):
如果需要就去学,因为我们有个摩尔定律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来我是非主流了。我用VHDL

网友:
SystemVerilog 拿來作驗證用途不錯.

网友(2014-08-13):
学了更好

网友:
硬件语言特别的重要

网友:
如果有精力的话都学吧

网友:
打算学 第三个。

网友:
原来还有那么多人用VHDL

网友:
Verilog sv TCL perl Makefile

网友:
sv还是学一下,建议,好多验证都要用

网友(2014-09-25):
systemc 和systemverilog 怎么样啊,有可综合的了么

网友:
rtl 用verilog
验证用system verilog

网友:
肯定是verilog用的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