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数混合版图LVS遇到的问题,求大神相助~

楼主(2012-07-06):
一块模数混合上华0.5工艺下的版图,有数字部分、ADC、DAC和放大器等几个模块,数字部分、pad以及和其他ADC等模块连线的版图均为综合布局布线生成,在进行LVS时,各个模块单独LVS均通过,连在一起无法通过,不知是何原因导致,有何解决办法?

如:将其余模拟模块均box,只留下数字部分和一个放大器模块,进行lvs,layout生成的layout.sp中则丢失该放大器模块的网表信息,因此lvs中会有missing instance的错误,电路上有该放大器模块,而版图上没有;如果将该模块BOX起来再进行LVS,则layout.sp中会有该放大器模块的网表。

网友:
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希望模块匹配,首先需用使用层次换验证,而且在CELL表里,指定以模块出现的单元列表。
而BOX设置的单元,是忽略单元内部结构强行匹配,所以会以单元形式出现,如果不开启这项,
请检查规则,是否设置LVS EXPAND UNBALANCED CELLS NO
否则不匹配时,会自动将单元打散,如果网表是空单元就网表单元仍然保留。

可以将CDL和GDS发给我,帮你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使用层次换验证,而且在CELL表里,指定以模块出现的单元列表。”
这是如何操作的?不是很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置了你说的那句话后,对结果无影响哇~~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看不设box语句,lvs报哪里出错?每个模块都lvs正确不等于top lvs正确。是不是你的电路用了不同的电源地,但最后起名字都是vdd!gnd!这样的全局名字导致的? 另外,似乎这个问题发在这里不太合适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发哪里合适哇?
   有可能是那个电源地的问题,不知道多个电源地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各自电源地的名字换成其他的试试看,比如avdd,dvdd。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上华。5工艺库貌似只能识别一个地的~而且那样改的话挺麻烦的吧,既要改版图,又要改电路,还可能会由此产生其他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