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结构选择问题.

楼主(2012-07-06):
带隙基准有的是使用运放,有的没有使用运放只用了电流镜象,这两种大的结构,哪种结构更适合哪种应用呢?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呢?

谢谢大家参与.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然是有运放的好些

网友(2012-10-07):
有运放的是不是psrr更好

网友:
运放利用好的话,可以节省headroom,而且电路开环增益可以较大,对与增益相关参数有帮助。

网友:
在应用要求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用电流镜结构的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