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plan_group与bounds的区别?

楼主(2012-07-06):
在Help中说到
create_plan_group:
This command defines exclusive region-based placement constraints for coarse placement. Plan groups restrict the placement of cells to a specific region of the core area.

create_bounds:
The create_bounds command allows the user to define region-based placement constraints for coarse placement.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types of bounds available:move bounds and group bounds. Move bounds restrict the placement of cells to a specific region of the core area. Move bounds require absolute coordinates to be specified, using the -coordinate option.
Group bounds, on the other hand, are floating region constraints. Cells in the same group bound will be placed within a specified bound but the absolute coordinates are not fixed. Instead, they are optimized by the placer. The -dimension option needs to be specified for a group bound.

想问一下,用create_plan_group设置出来的那个方框的Dimension设置的依据是?然后这个方框的位置可以随意放?是不是一定要放在Core内?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icc为group指定的一堆cell在core中找到一个方框大小的位置,然后根据utilizition来优化布局。

而Bounds设置的方框一定要放在core内,它包含的cell不能跑到设置的方框的外面?

网友:
plan_group 侧重于partition概念, hier flow用的多,

bounds 是设一个物理约束,  不一定是hard constraint,

plan——group一定是hard bounds, 反之不是,

网友(2014-03-07):
回复 网友A:

   你好,看了下资料里面说plan group是用于hier,create plan group----commit fp plan group
然后对划分的plan group分别进行timing plan,place,clock,route最后generate ILM,FRAM,然后在顶层重组

我在fp里面做了几个plan group,但是没有commit,也没有做timing plan,然后整个design一起做place以及CTS
report timing以及congestion都过了 这样应该还是flatten模式
但是CTS的时候,保持时间违例比较多,也无法优化,clock_opt直接abnormally teminated

created_bound是不是就是用在flatten模式下,floorplan或者placement的时候创建?

我这个相当于是个小型的SOC,有几个硬核,还有另外几个功能模块,我放在了plan group里面
请问下适合用什么方式呢

网友(2014-11-18):
回复 网友B:

    问题解决了么?能否分享一下是怎么做的?O(∩_∩)O谢谢

网友:
    create_plan_group是基于logic module建的,没有固定区域, bound就是把cell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