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zigbee数字基带OQPSK调制

楼主(2012-07-06):
请问实现OQPSK调制器时,我用verilog实现到产生I/Q两路码片串,且Q路延迟,接下来如何用verilog实现半正弦成型?是要用到滤波器吗?

网友:
一般来说脉冲成型滤波器都是在数字域实现的。需要对I/Q两路数据做内插,然后再通过一个FIR脉冲成型滤波器。再通过一个理想DAC。建议先用matlab仿一下。http://www.mathworks.com/help/toolbox/dsp/ref/pulseshapingfilter.html

楼主(2013-09-13):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