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ystemverilog 如何用sample()收集功能覆盖率信息?

楼主(2012-07-06):
大家能不能给一个例子,我用sample收集的时候没有成功。我把我的covergourp写在了class里面
在需要收集功能覆盖的地反调用sample收集,但是没有成功,希望大家给我一个例子,多谢!

网友:
这个语法蛮简单的,建议你找本书编个小例子再try一下

网友:
covergroup 没有new吧?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仿真工具,也许是工具软件的仿真选项问题。

我用的cadence Incisiv10.20可以收集覆盖率,希望对你有用
http://bbs.eetop.cn/thread-343642-1-1.html

网友:
嗯嗯。受教了。謝謝。

网友(2014-01-25):
回复 网友A:

   您好,covergroup可以收集接口信号的覆盖率吗?即将coverpoint定义为接口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covergroup定义为monitor中的callback,就可以收集接口信号的覆盖率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好,多谢您的讲解,但是我不太懂为什么需要call_back(新手,对此机制还不太清楚),还有就是必须是monitor中的接口信号吗?最好有一小段代码例子啊?

网友(2015-04-04):
你可以参考一下《systemverilog验证测试平台编写指南》一书

网友(2015-07-10):
《systemverilog验证测试平台编写指南》 is 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