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MCM 的LOCKED信号是啥意思

楼主(2012-07-06):
module clk_wiz_v3_2
(// Clock in ports
  input         CLK_IN1,
  // Clock out ports
  output        CLK_OUT1,
  // Status and control signals
  input         RESET,
  output        LOCKED
);
如上,locked这是什么东东?有什么用?
先谢过各位大神了。

网友:
表明里面的PLL已经锁住,如果locked是0,所有的输出时钟都不稳定。可以用这个信号作全局re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