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的实质

楼主(2012-07-06):
通常在设计ADC及其模块过程中,会做dft仿真,看到的结果是把时域的结果转换为频域的结果,想请教一下,除了这个转换,DFT更实质的目的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
实质就是时域到频域,没学过dsp???

网友:
主要从这个结果可以计算噪声,谐波这些,体现Ad性能

网友:
实质是 离散信号也可以看频谱啊 ADC 输出是数字码 如何评测?? 还得看频谱

网友:
要知道DFT的实质,必须搞清楚DSP理论中的几个概念:
一个是 DTFT,即离散时间傅里叶变换
一个是DFS,离散傅里叶级数
一个是DFT,离散傅里叶变换
一个是FFT,快速傅里叶变换

一般物理世界上的信号为连续非周期信号,采集到系统中来,便于计算机处理通常要抽样、量化,也就是A/D的一个步骤,对离散后的信号做傅里叶变换,这就是DTFT。

注意,非周期信号的傅里叶变换的频谱是连续的,因此刚才我说的DTFT后在频域是一个连续的曲线。为了方便计算机做各种算法或操作,希望频谱也是离散的,所以就需要把我们之前抽样得到的的非周期离散信号在时域上做周期严拓,依据就是“周期信号频谱是离散的”这一特点。这时的信号就是一个离散且周期的输入信号,我们就对它求离散傅里叶级数DFS。得到的DFS是离散且周期的,那么我们取DFS结果的其中一个周期(主值区间)出来,和严拓前的输入信号做一个对应,就是DFT,离散傅里叶变换。

FFT就更容易理解了,它就是利用DFT变换过程中和序列相乘的那个旋转因子的周期性和对称性做的一种算法上的操作,简化了DFT的计算过程而已。

手打的,希望对你的理解有一定的帮助,建议再看看奥本海姆的书或者清华的程佩青老师写的数字信号处理的书或者郑君里老师写的信号与系统第二册都行,你会对此有更深的理解。

网友(2013-12-24):
回复 网友A:

    仔细读过,奥本海姆那本,确实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