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libre lvs rule 算尺寸时“weffect”的用法

楼主(2012-07-06):
DEVICE LDD(H9) H9GATE PS1 (G) SNC (S)  ISOLAND (D) LLDNB:1 (B) [
  property W, L
  weffect = 0  // Replace with effective width factor if desired (eg. 0.5).
  W = 0.5 * ( perim_co(S, H9GATE) + perim_in(S, H9GATE) + perim_co(D, H9GATE) + perim_in(D, H9GATE) )
  L = area(H9GATE) / W
  if ( weffect != 0 ) {
    if ( bends(H9GATE) != 0 ) {
      if ( W > L )
        W = W - weffect * bends(H9GATE) * L
      else
        L = L - weffect * bends(H9GATE) * W
    }
  }
以上是rule 对W L的定义,想问下weffect是怎么用的,查下svrf文件,看得不懂,跪求解释 。先谢了

网友:
是不是一个foundry上给定的一个参数,用来调整沟道宽度在现实和理想中的差距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解答,再请教下有的rule没有定义weffect,是不是默认是weffect=0的呢?

网友:
看calibre文档,里面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根据需要可以设置成其他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