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ibre中lvs时,不查IP的办法

楼主(2012-07-06):
大家好,想咨询如下问题:
      假如我的芯片中包含一个IP,并在全芯片版图中包含了这个IP的版图,若果用calibre执行lvs时,不想查这个IP内部的信息,只是检查IP的pin与外界的链接关系的话,改用什么命令来约束呢,小弟试过“LVS BOX cellname”命令,但是,calibre依然会检查这个IP内部的信息,不知该怎么办。谢谢各位啊。

网友:
用LVS BOX可以,不过要run hierarchy的

网友:
对,lvs box要hier的跑,只要没弄错名字,应该没问题

网友:
保证你的schematic 中只有这个IP的pin的信息,然后在run_set中用LVS BOX。其次去log中查看是否BOX成功。
如果还是不行(应该会成功),自己就做一个只有pin信息的IP的GDS. 在GDS merge的时候调用这个IP的GDS,然后再按照LVS BOX的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