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愁人的LVS 请大家讨论下哦

楼主(2012-07-07):
我在做一个SOC的东西,把数字后端跟模拟版图合并一处后,跑LVS出现了一个很困扰我的问题。一个sram内部给我报错了。说是某些gate该接地却街道电源上了,而有些该接到电源上却街道地上去了。对天发誓,我除了接了一下这个sram的电源地线没有搞任何东西啊,内部根本都没动过。而且我觉得应该不是电源地的连接出了问题,请大家帮我想想,可能的原因是神马东西。搞了一天,我都快崩溃了。先谢谢了!

网友:
sram array那么多,你确定你动的那个cell就只出线一次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后端拿过来之后只是处理了一下电源地,没动过别的东西了 但是只报某几个管子的连接问题。我看了一下它的连线方式,应该不是电源地的问题,不然不会只是报成这样

网友:
多看几遍CDL网表,基本上就是网表整合的问题.

网友:
把report发出来,

网友:
先單獨 驗 sram LVS

网友:
先单独跑sram LVS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外部接口或其它地方短接了,先SRAM单独做一下LVS再检查端口连接是否有误,如果还是找不到原因,就用删除模块做LVS来排除错误。

网友:
应该是CDL整合的问题

楼主:
sram单独lvs是可以通过的。最后也没有发现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们现在是用低功耗的sram把以前的sram换掉,单独替换这个模块式不会有问题的,但是同时替换其他模块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状况,我们在怀疑是不是某些cell定义重复引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1.核对一下模拟端口和数字端口的顺序是否一致2.排除1的问题的情况下,检查一下电源和地线,以及是否采用了全局变量,保证数字部分的地和top模拟的地是正确的连接
最终还是网标的问题,如果你已经排除版图的情况下
仔细检查一下网标

网友:
看看短路没有!

网友:
应该是在整合后的CDL上出的问题,你最好能把CDL好好检查一遍,特别是title上

网友(2012-10-28):
讲的确实不错 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道理······

网友:
用过lvsbox吗?可以试试!

网友(2015-12-22):
高手在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