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家说说自己是怎么做一个项目的规划的

楼主(2012-07-07):
大家站在项目经理的角度(不管现在是什么职位),发表下一个模拟IC设计的项目 你是怎么规划的。一步一步是怎么打算的:
比如:首先,怎么选定工艺,根据哪些条件;
         其次,怎么进行人员分配,根据什么;
         再次,。。。。
         然后,流片,封装厂选定。。

各抒己见,也整理下自己的思路!

网友:
其实你更应该首先考虑一下市场情况,再确定你的产品。
   不说别人的思路,我通常的思路考虑,目前某个产品市场情况如何?未来几年市场前景如何?公司有无机会插入这个市场,获得市场份额?
   如果答案是ok,公司有条件做,那好,我们需要拿出一个什么样的有竞争力的方案出来,成本最低、应用最灵活方便,客户会怎么想?客户是否会接受我们的方案,这些也需要大量工作。
    拿出方案后,ok,方案有了,根据方案,我们的设计是那类系统?这种系统目前需要怎么划分软件和硬件,那些软件来做比较好,那些需要硬件实现?考虑好需要硬件实现的部分,才会考虑说那些需要外围电路实现,那些可以集成实现。
   考虑可以集成的部分后,再会开始考察工艺(经济上,运输,和foundry人员的沟通协调),封装要求等等。先说这么多吧!后面再有高人接着聊

网友:
roberxiong写的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顶!说得好~~

网友:
市场决定一切

网友:
哈哈,楼主需要干的事情很多啊,一看就是小公司的设计或者是一个大公司刚开始做(绝对没有侮辱小公司的意思,我也是小公司的人)楼主说的这些我也都经历过!
选工艺方面,首先看自己的产品有没有特殊要求,记的我当初选的就是0.8UM工艺+EEPROM,这一个条件筛选掉了很多公司,其次就是工艺的稳定性,foundry的名气等。一个稳定成熟的工艺是你必须的安全保证。再着就是技术支持,沟通渠道和反应速度。这个很重要,国外要比国内做的好的多,赞一个。还有就是数据库的丰富程度。如果他的数据库有很多参考设计和AN,绝对是诱惑之一,特别是小公司。
关于人员分配,你对这个项目的工作量和难点、重点必须很了解,多少人?谁能胜任什么。本人这方面经验不多,教训到很多。我感觉小公司的人,人员少是最大的特点,大部分是一个人做很多事情,尤其是项目经理。提醒一句:你应该知道你有可能碰到的困难,你求救的渠道有哪些? 这个很重要。当初我第一个数模混合芯片就碰到了很多工具使用方面的问题。以及数模混合仿真,版图集成方面的问题。
芯片封装,我们自己做,但是如果只有一颗CHIP的话,你只要开始选定封装类型,确定封装厂商就可以,面积上约束,功耗上预估。如果多芯片的话,就要对PAD的位置要求苛刻le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ank you ~~~

网友:
    说了一大堆,也没回答人家楼主的问题。
楼上说的很详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