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家讨论下拿到一个模拟IC的版图,是怎么规划的

楼主(2012-07-07):
大家站在项目经理的角度,讨论下,拿到一个模拟IC的版图,大家怎么进行规划和,任务分配的,尤其是作为项目负责人,要做好哪些东西:

比如: 1、面积评估,评估依据,是否有比较好的方法
          2、PAD布局,跟哪些因素有关,都考虑什么
          3、电源线规划,电源到地高度取多少,电源线宽度取多少
          4、FloorPlan,考虑哪些因素
          5、光刻板选择,考虑哪些因素
          6、。。。。。。
          7、top连线。。。。

大家各抒己见,也整理下自己的思路,越具体越好~~~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有经验的可以过来传授传授

网友:
大家都来聊聊·······

网友:
顶一下~~~求版主指导啊~~~

网友:
这是个很麻烦的事情,在台湾公司一般不都是有专人安排好了的?要你单独这么干,很有难度,同样期待经验丰富的前辈指点!

网友:
我覺得拿到圖最好是跟RD好好聊聊,
問他哪裡很重要哪裡最容易受影響(要注意)
分清楚電路的類比數位RF三個區塊,

网友:
这个涉及面太广了吧

网友:
这个问题要聊起来可就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完的

网友:
恩,同求高人指教一二

网友:
熟悉工艺很重要

网友:
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电路设计者只是会说明哪些地方需要匹配,电流等,但是到具体的器件摆放,版图布局还是要靠layout,所以希望有经验的谈一下咯

网友:
把塞恩特的《集成电路掩模设计》8,9章和实例1看一遍,里面谈了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版图真是一门艺术······

网友:
从产品市场则可以得到产品封装及PIN脚顺序定义已死,
则:
1,根据封装兼容性:引脚定义则得到PAD摆放顺序
2,根据封装形式:则芯片最大面积可以推算(再根据成本和实际设计去控制盒压缩面积)
3,根据电源域和不同的地线选择ESD放电BUS,内部模块的供电金属宽度综合考虑模块功耗和走线电阻大小
4,模块内部:作为管理人员只须把控方向,具体模块的实现,专业的版图工程师会做得很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