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IC数据截取时的直流增益问题

楼主(2012-07-07):
各位大侠好:

    我目前在做降采样滤波器,降采样滤波的时候,由于字长增长问题,需要将数据截取一段作为最终输出,但在数据截取的时候,在频谱上产生了一个直流分量,这个直流分量该怎么消除?
附上代码。

(代码为功能代码。在网上下的)

module cic3s32 (clk, x_in, clk2, y_out); //----> Interface
  input        clk;
  input   x_in;
  output [15:0] y_out;
  output clk2;
  reg  clk2;
  parameter hold=0, sample=1;
  reg [1:0] state;
  reg [4:0]  count;
  reg    x;                     // Registered input
  wire [25:0] sxtx;                  // Sign extended input
  reg  [25:0] i0;                    // I section 0
  reg  [20:0] i1;                    // I section 1
  reg  [15:0] i2;                    // I section 2
  reg  [13:0] i2d1, i2d2, i2d3, i2d4, c1, c0; // I + COMB 0
  reg  [12:0] c1d1, c1d2, c1d3, c1d4, c2; // COMB section 1
  reg  [11:0] c2d1, c2d2, c2d3, c2d4, c3; // COMB section 2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 FSM
    if (count == 31) begin
        count <= 0;
        state <= sample;
        clk2  <= 1;
      end
    else begin
        count <= count + 1;
        state <= hold;
        clk2  <= 0;
      end
  end
  assign sxtx = {{18{x[7]}},x};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 Int
      x   <= x_in;
      i0  <= i0 + sxtx;
      i1  <= i1 + i0[25:5];
      i2  <= i2 + i1[20:5];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 Comb
    if (state == sample) begin
      c0   <= i2[15:2];
      i2d1 <= c0;
      i2d2 <= i2d1;
      c1   <= c0 - i2d2;
      c1d1 <= c1[13:1];
      c1d2 <= c1d1;
      c2   <= c1[13:1] - c1d2;
      c2d1 <= c2[12:1];
      c2d2 <= c2d1;
      c3   <= c2[12:1] - c2d2;
    end
  end
  assign y_out = c3[11:2];
endmodule

楼主:
求解,这个直流分量可以消除吗?还是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不可能完全消除?

网友:
用round不要用clip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操作是怎么操作的?判断最高位和截取的下一位?只有2‘b01时加1’b1.

网友:
四舍五入时正负应是对等的,比如0.5取为1,那-0.5那应取为-1,而不是0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想要知道具体的操作流程,我c[22:0]。我取其中的c[22:2]赋给d[20:0]。也就是d[20:0] <= c[22:2]。那我该怎么四舍五入?我通过判断{c[22],c[0]}。
但老做不对。您能告诉我具体操作吗?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等待您的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样比较吧。-9的补码是1 0111
右移1位
1 011 是-5
本来该是-4.5的,现在移位,-5

我觉得,负数貌似不需处理
您说呢?

网友:
我这里举几个例子,5 bit数据
10011  值-13, 除以4,得-3.25, 四舍五入,得-3
10010     -14                 得-3.5                     得-4
10001     -15                  得-3.75                  得-4
10000     -16                   得-4                       得-4

像除以4这种操作,只有后两位都是11时,才是需要直接右移两位再+1的,别的直接截掉两位。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只是除以2的话,对于负数来说,都一样,除以4的话,则要考虑最后两BIT为11的情况与其它不一样的。

其实就是关于中间那个点的问题, -0.5 这个可归为-1, 但是比-0.5再多一点点,或少一点点,值倾斜的方向就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ankyou。学习了!

网友(2013-04-24):
你数据用的是什么码?如果是带符号的,那么再检查信号本身有无直流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