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中误差放大器输出级的必要性

楼主(2012-07-07):
一些论文中误差放大器的输出并不是直接输出PWM,而是中间用射极跟随相连接,这个射极跟随有什么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吗?
加入这一级岂不会增大功耗?  请各位大侠详解
感激不尽

网友:
考虑几个点

从级联的角度,pwm产生器的input signal swing rang和EA的swing,以及ramp的swing必须匹配,比如pwm产生器是一个pmos input stage,EA的输出增加一个level shift可以很好的匹配后级的输入范围。

从noise的角度,图上EA是以OTA的形式,那么输出是high impedance,而增加buffer后变为low impedance,ramp耦合过来的noise会少很多

其他?自己考虑

楼主:
考虑几个点

从级联的角度,pwm产生器的input signal swing rang和EA的swing,以及ramp的swing必须 ...
引用 网友A:

    感谢版主的解答
从级联角度,射极跟随使得EA的输出有到地的摆幅,以便系统轻载时候能够很好的调节,射极跟随会使进入PWM端的电压下降一个Vbe,这样会使得轻载时候的误差放大信号底部失真,这样是否对系统的调节有不利之处?

小弟水平太低对
从噪声角度:“增加buffer后变为low impedance,ramp耦合过来的noise会少很多”这一点小弟不是很明白,请版主能够详解

感激不尽

网友:
回复 楼主:

    1) 你理解错了。加BUF本身就是为了让EA在轻载也能工作在饱和区。
轻载时候你PWM ramp一端很低,最低也到不了零。好吧,你就认为能到零。此时EA输出是不是还要个VBE电压.

2) ramp的一端是个很大的swing。通过cgd能couple到你的EA输出端。buf作用就是减弱了这个couple的影响(地阻)

网友:
上面是正解

不過還有其他的考量如
1. IC設計中補償若是用MOS電容的話, 加level shift可以確保容值

网友:
只是做buffer 用,沒什麼特別的考量,其實不加也還好

网友(2012-08-16):
buffer将高输出阻抗转换为低输出阻抗,将EA输出端的极点推远。
至于EA输出端的MOS工作在饱和区,可以通过合理设计RAMP信号来实现,
比如0.6~1.6V的RAMP.故buffer的作用不在于此。

网友(2013-01-14):
如果考咯功耗,那个电阻可以用有源电阻代替

网友(2013-05-17):
不加是OTA,加了就是OPA,两者的补偿方式不同啊

网友:
增长知识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实现阻抗转换

网友:
避免EA的输出级的NMOS进入到线性区。你可以找论文看看,论文上有的。

网友(2013-06-16):
回复 网友B:

能麻烦你推荐一下这方面相关的paper么?我看到的基本都没怎么讲这一块呢。谢谢啦

网友:
十分贊同樓上的見解,補償的設計也必須考慮到應用電路中的特性阻抗問題才完整吧?

网友:
菜鸟进来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能麻烦你贴出相关的论文么?谢谢啦

网友(2013-08-06):
回复 楼主:

    主要作用是电平移位,若不加后级的buffer,在最小占空比时EA输出可能进入线性区了。当然,加了buffer后还有输出阻抗小等好处。

网友:
有NPN为低输出电阻的电压运算放大器。 不用考虑Vbe的压降,一般情况下在此基础上(即NPN的基极)加pnp实现电路的软启动。
      而且不同的类型的放大器反馈效果不同。传递函数不同:若为OTA,无NPN时,电阻反馈网络中的Rf在交流分析中要起作用;若为op_amp,有NPN时,Rf是偏置电阻,交流分析中不起作用。具体参考《精通开关电源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