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TA中set_output_delay -min 对保持时间做约束时间为什么可以为负值呢?

楼主(2012-07-07):
如图,输出端口在上升沿后1.5ns要保持稳定,为什么STA这本书中会把set_output_delay -min的值设置为-1.5,这点不理解,请大家帮忙解释下,谢谢~~

网友:
setup能理解 hold怎么不理解呢
hold是希望data 上的path的延时足够大,如果设了负值。那么工具至少都会去插1.5的延时 去fix这个-1.5.
我说明白了吗?

网友:
没有说明白

网友:
set_output_delay的意思是外部virtual logic部分的延迟
-min的意思是那部分的最小延迟
如果要求clkp后输出继续保持1.5ns,就是说外部缺1.5ns
所以-min -1.5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那请问clkp后输出继续保持1.5ns,是指DUA内部数据通过组合逻辑传播到QOUT的延时应该是1.5ns吧,与外部的逻辑有啥关系呢?

网友:
假设外部的逻辑,便于理解

网友:
当virtual logic capture时,其hold time 值也必须是正的,至少也得是0,
既然你设置了launch 寄存器的output delay 为负,那么
工具必须把从QOUT的virtual logic 的D端补上1.5ns的延时。

其实这么作,就是为了保证hold time 不出错。

网友:
夜深了,明天再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如果DUA内部clk到QOUT的延时没有1.5ns,DC就会往这条路径加buf,使延时满足1.5ns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就是为了满足保持时间,不然新数据会冲掉外部那个触发器的输入信号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认为是的

其实,从物理上讲,launch reg的 Q输出端的输出延时不可能是负的,一定会大于0,但是可能不到1.5ns,
所以,你可以骗工具,说其输出端的输出延时是负的,工具就会帮你补上1.5ns,
有了这1.5ns的延时,再加上launch reg 的clk -> q 的本征延时,那virtual reg 的hold 一定没问题了

网友(2013-06-02):
回复 楼主:

   楼主看的是什么书?求推荐

网友:
这篇帖子要在前端版块就好了

网友(2013-12-27):
我看的<Static Timing Analysis for Nanometer Designs>,J. Bhasker  •  Rakesh Chadha写的,和楼主约束的不一样,他是这么约束的:
create_clock xxxxxxxx (声明随路时钟,虚拟时钟,声明在output pin上)
set_output_delay -max -1.5 -clock xxxxx
set_output_delay -min 2.0  -clock xxxxx

我的理解应该是按照楼主的约束才对,即-max 2.0,  -min 1.5,但是我看的这本STA书上是完全相反的。
对于负值的解释,书上也很笼统,“Notice that themin value of the output delay specification is larger than the
max specification. This anomaly exists because, in this scenario, the output
delay specification does not correspond to an actual logic block. Unlike the
case of a typical output interface where the output delay specification cor-responds to a logic block at the output, the set_output_delay specification in
a source synchronous interface is just a mechanism to verify whether the
outputs are constrained to switch within a specified window around the
clock. Thus, we have the anomaly of the min output delay specification be-ing larger than the max output delay specification.”
有这本事的,你们参考一下9.1.3节,看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2015-07-24):
set_output_delay -max 是指虚拟的组合逻辑,加上虚拟flip-flop的setup时间的最大值。因为图中已说明QOUT会在时钟上升沿2ns之前达到稳定,那么只要满足外部虚拟组合逻辑+时序逻辑的最大延时不超过2ns就可以让虚拟flip-flop正确采样。同理,set_output_delay -min 是指外部虚拟组合逻辑加上虚拟flip-flop的hold的最小时间,因为图中QOUT会在时钟上升沿后1.5ns保持稳定,因此,即使外部虚拟逻辑的值为负值,依然可以保证虚拟flip-flop正确采样,最小负值为-1.5ns。

网友(2015-11-14):
看了这么多答案,终于理解了这个问题。虽然时间有点远但还是很有帮助,顶

网友(2016-06-21):
我认为这里应该有一个电路环境在:
      virtual ff的时钟相对于CLKP是有一定延迟的,或者说CLP要输出至板级的某个sram等模块,在这段路径中就产生了相应的时钟延迟,为了保证hold不违例,即launch ff发出的数据的时钟沿,与capture ff捕获该数据的时钟沿不是相同的沿,故在数据路径上增加一个min delay,以补偿virtual FF的clock延迟,保证数据不被覆盖。

网友(2018-04-19):
回复 网友B:

   试问怎么实现对负值信号的分配,使用CMOS传输门构成的D触发器实现

网友(2018-07-26):
时隔两年多,再看STA这本书,仍然被这个问题所困扰。暂记左侧组合逻辑为co1,右侧组合逻辑为co2。我想这个问题还是要从STA的计算过程来看更为直接,因为本来不存在右侧虚拟的capture DFF,但是为了约束DUA中的launch DFF的组合逻辑,所以设置了这个虚拟时钟及其output delay,值得注意的是这个output delay并不单纯是右侧包括右侧组合逻辑delay和虚拟DFF的library hold time 之差(看不明白这个delay的话参考STA 206页Example B),我们把这个总的delay记为Tdelay,再把DUA内部的launch DFF的ck->q与组合逻辑的延时加上,为了满足保持时间的要求则有:

Tarrive_time=Tck2q+Tco1+Tco2
Trequire_time=Thold    (不考虑clock uncertainty)

满足hold timing 要求:  Tarrive_time >= Trequire_time , Tck2q+Tco1+Tco2 >= Thold
而output delay的定义为 Tco2-Thold,所以 Tco2-Thold >= -(Tck2q+Tco1)=-1.5ns

网友(2018-09-08):
所有tool的hold time slack的计算规则都为 :
SLACK= T_arrive - T_expect = T_clk_uncertainty_data + T_inner_logic + Tckq - T_clk_uncertainty_clk -T_hold
以没搁进CTS为例:上等式中所有的data和clk的clk_uncertainty会集中在clk的constrain中(包括所有的clk_uncertainty, jitter, transition)。 因此分割uncertainty后等式等价于SLACK= T_arrive - T_expect = T_inner_logic + Tckq -T_hold >= 0+0 -T_hold = -T_hold。 即假设直接reg out,且wire load为0,且不考虑外部cell的本证延时。 此情况下hold最保守,数据输出到外面的FF太快,以至于必须得靠外面的延时来保证外部FF的hold time。  所以,set_output_delay = -T_hold, 同时这个设置等效于压缩了inner logic的可变化空间。

网友:
当时也是在书上看到了,没太明白,再学习一下。

网友(2020-09-17):
output delay的含义是说信号在时钟沿之前多长时间稳定。
所以按照这个含义来说如果片外要求信号在时钟沿之后也要保持1.5ns 即hold time是1.5 那么就要设置为负值,只有这样才行

网友(2020-12-10):
要限制芯片里面触发器Q到端口这段路径的最小延时,假设为tin
tin + tout >hold
而这个tout 就是我们set_out_delay 里面的-min 的值, = -1.5
tin > hold -tout =hold - (-1.5) = hold + 1.5
tin 至少有1.5ns。
由于tin 至少有1.5ns, 这样不管外面逻辑如何, 都可以满足图上的所需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认为是的

我赞成,其实一般情况来讲,我们只要约束满足第二级触发器的hold就可以了,所以只需要约束正的max delay值和正的min delay值就可以保证;
而本例中,保持时间1.5ns远大于常规的Thold, 所以约束为负值,是为了延后时序计算中的require timing,为了满足时序,工具就会插buf延后data增大arrival time,从而满足了这种时钟在数据中间的需求;

比如以太网,需要双边延采样,频率125m半周期4ns,所以约束保证采样时钟永远在数据的中间是最好的。

网友(2023-03-21):
保持时间为负值可能有如下原因:
1.时钟信号有偏移或抖动,导致时钟有效沿的不确定性,过大的Tslew进而使得Thold为负。
2.组合逻辑的延时过小,使得数据输入端信号在时钟有效沿之前就改变,而不是之后。
3.寄存器或锁存器本身的特性,使得数据输入端信号可以在时钟有效沿之后很快改变,而不影响输出。具体来说就是单元内部数据传输路径很长,而时钟传输路径又很长,在这种情况下Tsetup会比较大,而Thold会呈现负值。
值得注意的是Tsetup和Thold不能都为负值,并且要满足Tsetup+Thol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