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可控延时单元设置

楼主(2012-07-07):
怎样用FPGA实现,以DFF的Q端通过插入延时单元自清零实现脉冲展宽?这个可控延时,怎样实现,例如精确实现10ns脉宽生成?
(FPGA可存在可控延时单元的模块?)

网友:
由于OCV的存在,精确10ns是不可能的,最多是类似min 5ns,max 15ns,无论FPGA还是ASIC都是如此。

插入延时单元很简单,以Altera为例,原有一节点A,现需要延时5~15ns到节点B,只需RTL中用注释保留节点不被综合:

wire B/*synthesis keep*/;
assign B = A;

然后在SDC时序约束中定义A到B的延时约束:

set_net_delay -min -from [get_pins A|*] -to [get_pins B|*] 5
set_net_delay -max -from [get_pins A|*] -to [get_pins B|*] 15

综合完后在TimeQuest中再报一下A到B的实际延时路径,确定符合要求即可。

网友:
任何不基于时钟的延时控制,都不是可靠的。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直接时延受器件批次影响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Timme大侠~在xilinx下,FPGA内部信号节点A到B延时约束文件怎么写呢~~谢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UCF里可以设组合逻辑节点间的时序约束,但没有min/max之分,只有一个目标值,综合完会报出实际值。Xilinx时序约束自成一派,具体命令记不太清。。。

网友:
回复 网友A:

    T大~~,我查了不少Xilinx 时序约束的资料,见到的都是pad2ffs,pad2pad等等的约束,内部节点间的延时约束还是不会,不知道您是不是有经验,或许您回头看看就知道怎么写了,这样就是帮了我很大忙啊~~谢谢!!

网友(2020-04-09):
借楼问:在ASIC中,插入这样一个5ns~15ns延时单元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