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encounter中,placement的问题

楼主(2012-07-07):
一个设计,
由一个IP和一个verilog描述的顶层module(digit)构成

现需要在placement中,将所有的std和tie1/tie0,place在digit的内部,digit属性设置为region。

但是我每次place完之后,都会有tie0和tie1两个单元在digit的region范围之外,想加halo,但是不能对module加,只能对IP加

求助,应该怎么办?

网友:
用fence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试过,没有效果,这tie0和tie1就会出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别在我这里灌水,到你该去的地方。

网友:
tie cell实在placement之前还是之后加的?我建议你在placement之前把tie cell删掉,在placement做完以后再做tie cell insertion

网友:
没太明白
placementblockage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设置placement blockage。

问题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把module在floorplan的时候做成region属性,placeDesign命令之后,为什么tie0和tie1两个单元会在region范围之外?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 不太清楚,这是怎么加的,就placeDesign一个命令下去,就发现最后的tie1和tie0在范围外。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做个实验,把tiehi/lo在DC中例化出来,然后再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后面用createObstruct,但是为什么TIE0/TIE1还会放在OBS上?

我觉得应该是我的placeDesign的命令使用,或者place的mode设置有点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tie cell删掉是什么意思?
dc出来的网表里面就已经例化了TIE cell。

网友:
在DC syn之后,placement之前remove tie cell,然后再做placement,placement做完后再做tie cell insertion。
  tie cell insertion的策略和std cell物理位置关系很大,因此这一步不建议在前端综合的时候做,应该由PR来完成

网友:
自己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