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综合后summary内容不更新

楼主(2012-07-07):
求教ISE在clean up以前综合后的报告后,重新综合,summary的内容不更新?望知道的能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同问啊!!之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summary不更新,报的是前一次的结果,无奈之下,只能新建工程重新跑啊!!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太開心了

网友:
哎,听到你们这么说才理解过来,我之前还以为我修改的有问题呢。同问!每次就是不更新。

网友(2012-08-10):
xie xie xie xie xie xie

网友(2012-10-30):
同有这个问题,有时候关闭了summary页面之后能更新,有时候怎么都不更新,很郁闷啊

网友:
右键点击summary,选择rest list就可以更新 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木有解决啊,蛋疼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哦,试试看,谢谢啦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这个问题,通常情况下,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重新启动ISE(有时候这种方法有效),summary就可以更新了;
2.清下工程,然后将同project下的一个资源占用非常小的程序设为TOP,先综合一下,等summary更新后,再将原来工程重新恢复为TOP,然后再综合,summary也可以更新;

但是,我也遇到过这两种情况试过后都不会更新的,那就没办法了,说不定等第二天重新开ISE,他的内容就更新了....估计这是ISE的BUG

网友:
我一般都会提前存下来一部分的...

网友:
summary不更新

网友(2013-03-14):
要习惯ISE抽风。。。

网友(2014-02-10):
用来给内部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