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里有最新版本的这个ARM9软核的文件可以下载?

楼主(2012-07-07):
如题所问。

网友:
Hi, chen.terry

   目前为止,共有三个版本:
   1,随书的版本,可以在http://code.google.com/p/risclite上下载这一版本。这一版本的优点是简单易懂,性能更加优越,缺点是频率会稍低。
   2,在前一版本上优化了,可以跑不错的频率,目前在本论坛上发布,下载的网址是:http://bbs.eetop.cn/thread-333596-1-1.html。这里面的代码都包含了详尽的注释,在理解了上一版本的基础上,相信会非常容易读懂。这里面有两个分支,一是全功能版本,含32×32的乘法器;二是不支持乘法指令的版本,可以跑更高的频率,读者如有兴趣,可以自己增加乘法指令的执行。
   3,在前一作品的基础上,去除中断和各种模式,形成了一个精简的版本:http://bbs.eetop.cn/thread-334553-1-1.html。在这里,会有一个Keil Realview的示例工程,通过改变它,可以使用这一精简的版本来进行嵌入式编程。它的突出优点是小,不到3000 LUT,而速度可以达到80MHz(spartan6)。当然缺点是不支持中断和任务切换。由于它带有详尽的注释,读者完全可以在理解的基础上增加。
    请酌情下载。如果你不放心它的功能,可以编写汇编程序来测试你不放心的功能点。

    谢谢关注!

楼主:
谢谢解答。我能不能用这个来做导航处理器,浮点运算比较多,可能要添加一个协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