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co中pmos电流镜沟道长度900n,对于cmos0.18工艺会不会太大了?

楼主(2012-07-07):
rt,vco中pmos电流镜沟道长度900n,对于cmos0.18工艺会不会太大了?

网友:
还好,不算大

网友:
这得根据你VCO的工作频率而定了,如果在你工作频率范围内的话,L取值大可以降低沟道长度调制效应的影响。

网友:
没有特定,看功耗和Freq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工作频率是24GHz,不知道L=900n,会不会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频率是24GHz,不知道L=900n,会不会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