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dence的什么命令可以从verilog代码文件生成用于AMS仿真的symbol

楼主(2012-07-07):
想用cadence的命令,直接从verilog代码的.v文件生成用于AMS混合仿真的symbol。不知道用什么命令,求助各位大神啦

网友:
CIW-〉File-〉Import-〉Verilog

网友(2014-09-28):
ncvlog -work yourlib abc.v -sv -view functional,代码名为abc.v,使用上述命令后,将在 icfb library 中找到yourlib库,在该库中有已编译好的abc cell,视图为functional,双击它,然后再关闭。系统自动提示:“还没有该cell 的symbol,是否创建一个?” 选择“是”即可。

网友(2015-10-16):
目前是导入代码后自动建立

网友A(2015-12-29):
这个有什么用呀?

网友(2016-03-23):
2楼说的对

网友(2020-10-22):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什么用呀?

可以用来做spectre-verilog或者ams数模混合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