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oost电路的瞬态响应问题

楼主(2012-07-07):
最近刚接触一个boost电路,仿真电路的瞬态特性,在仿真过程中使负载电流从大变小,请问输出为什么慢慢先升高然后再下降?在电流从大变小的瞬间,输出变高,误差放大器的输出开始下降,那么输出为什么还会慢慢上升呢?另外,输出从什么时候开始下降?    对这些问题不是特别了解,请高手指教。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
must be RHP zero

网友:
可以从电容的自举作用上来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求详解,多谢!

网友:
是不是你的电路中有串联或者寄生电感,因为V=L*di/dt(di/dt<0)。

楼主:
回复 网友B:

    boost回路里面肯定有电感呀。我觉得还是因为电容的原因,但自己就是想的不太明白,忘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不看下我的回复啊。。。。。

我解释下。这个应该是由于boost右半平面零点造成的。(拓扑使然)

当电流有高到低,由于输出冲高,EA的输出很快被压低。那么这个时候boost响应过来,导致boost lowside管子duty变短。
duty变短会有什么问题呢? 那就是boost highside管子(或者是schottky)turn on时间变长了。对输出cap充电时间变长。
直到你电感电流下降到一定值。此时输出才开始下降。

你可以仿下电流由低到高,刚好反过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首先谢谢你的热心回复,让我好感动呀。在论坛发了几次求助,都没有人理我,一直不知道是不是自己问的问题太简单了,高手都不屑于回答。
    我之前看到你的回复了,但是不理解,所以就没回复你。
    看了你的解释之后,还是有几点不明白,请指教:(1)“当电流有高到低,由于输出冲高,EA的输出很快被压低", EA的输出没有很快压低呀,是慢慢的开始下降;(2)"直到你电感电流下降到一定值。此时输出才开始下降。"  电感下降到一定值,这个一定值是电流变小后电感稳态时的电流值?
    再次对您表示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google下boost右半平面零点的影响。

如果你看到EA输出是很缓慢,要嘛是你跳载跳得小而且慢,要嘛就是你电路设计原因(EA slewrate 太小)。

如果是跳载跳得小,那么右半平面零点作用减弱。自然也看不到你说的现象啊。

右半平面零点 Z=R(1-D)^2/L.  好好理解下这个零点影响。这个是boost跟buck环路差别最大的一个现象。

网友:
谢谢楼上的,打开了一道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稍微有点理解了,我再查一下资料看看。

网友:
單純EA反應太慢造成的, 一是電流太小, 二是補償沒補好, 導致隨Load變化EA來不及反應

通常Loading由高變低的話, 輸出電壓一定會變高一點, 取決EA反應與Loading變多低

一般比較常比的是Loading由低變高, 這樣比較看的出EA的暫態響應

ps:右半平面零點如果出現在Gain大於1的地方,  那肯定是振盪的, 所以與右半平面零點無關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哪个说GAIN《1就不影响瞬态响应呢? Gain<1只能表示是衰减的,抑制的。

跳载时候,boost右半平面零点一定会影响。 这个影响对于稳定的环路来说是抑制的,这也是为什么你环路是稳定的。

网友:
哪个说GAIN《1就影响瞬态响应呢?

去好好K書吧!!

把右半平面零點的影響用公式推導一下, 看看影響程度再討論吧!!

抑制的????這是啥意思???

只有衰減的意思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用繁体字? 湾湾??
谢谢提醒。。工作多年确实书基本没看了。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 看看gain<1是否对瞬态有影响。。。。
以两极运放为例, 一般通过miller补偿后,产生一个主极点和次极点。 我们都知道次极点如果在GBW处(gain=1),phase margin=45°。
按你说,如果gain<1了就对系统瞬态响应没有影响了?
那我们来看看。。如果次极点移到2.2GBW处。此时phase margin=60°。 在2.2GBW处,gain总是小于1吧。
                如果次极点移到无穷远处,此时phse margin=90°。无穷远处,gain也总是小于1吧。
按你的意思此时次极点只要是在gain<1时候,对瞬态响应就没有影响了? 那把次极点放在2.2GBW处与无穷远处,瞬态响应应该是相同的吧?
那来看书吧。Razavi 第十章 中文版291页。你自己看phase margin=60°与phase margin=90°的闭环时间响应吧。。
可以看到phase margin=90与phase margin=60比,瞬态时间响应变慢了。 咦?

网友(2012-12-05):
以从电容的自举作用上来分析

网友:
应该是loop反应太慢的缘故。

网友:
     其实说简单点就是一个能量平衡原理,当你的输出电流变小时,此时芯片的供电驱动能力无法及时变小,因为系统自身有惯性,这个惯性让在一定时间内出现供给大于需求,输出电压自然上升。
     即使你的Ea输出在下降,但是这个下降是要慢于负载的变化速率的,在平衡点到来之前输出电压依然还要上升。越是迟钝的系统,其实系统的稳定性越好,我们做系统设计就是要寻找系统稳定性和响应速度的平衡点。不要一味的只是追求稳定而忽略了速度。尤其是Boost,响应过于迟钝其实也是有许多弊端的,是要出事故的。
     其实我们在纸上研究系统总喜欢用极点和零点来解释问题,说实话真正搞明白控制系统到底是怎么一个物理过程的没有多少人,用零极点给你绕啊绕啊,最后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
     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2013-01-14):
瞬态响应本来就是这样的波形嘛

网友(2013-04-09):
支持dada363324的观点, BOOST结构原因(即所谓的间接能量传输变换器)造成的RHPZ造成的。

网友(2013-08-09):
建议在FB和电压输出端之间,加一个小的陶瓷电容,问题应该会减弱

我以前解析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就是瞬态响应的问题而已。不是RHP zero的问题。就算是降压DCDC负载突然从大变小一样会先有过冲,再往下降。

网友:
说的很详细

网友:
这是反馈环路的作用,维持输出电压稳定。跟右半平面零点没有关系哦!Vo=Vin*sqrt(kRload*Ton/2L)

网友(2021-11-12):
环路的响应速度太慢造成的,可以适当增大带宽,或者把EA的尾电流加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