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OS输入的二级运放的动态范围

楼主(2012-07-07):
用p管作为输入级做了个简单的2级运放,当作为follower输入大信号时,出现如下图所示的截止失真。这是输入管动态范围太小的缘故吧?
可是之前作过N管输入的运放都没有这个问题。请问是问题出在哪里?该怎么解决呢?
求前辈、高手、路人等各类人士指点!

黄色输入,蓝色输出

黄色输入,蓝色输出

网友:
个人觉得,N管应该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不过是在低电压时。运放做follower时不能达到轨到轨输出的,不过你采用折叠式共源共栅结构会让你的跟踪范围有所改善

网友:
你这个是5v供电吧
经典的二级运放没法做到轨对轨,p型达不到vdd,n型达不到gnd,因为尾管的vds占用裕量了。
共模输入范围是有限的,可以参见Allen的模集在单级差分运放对共模输入范围的推导。
拉扎维运放一章后面部分有轨对轨的共gm的讨论。那一章后面有篇比较经典的论文:A compact power -efficient 3V CMOS R2R ... for VLSI cell library,这个结构在sansen的书中也有讨论。
略微看一下你就懂了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你说的没错,我后来试了下也发现了,只是没有P管表现的那么明显。

楼主:
说的真不错,本人还是新手,多谢指点!

网友:
这个运放buffer做什么用?你的输入要求是什么?供电电源多少?应该根据输入范围设计你的运放,ALLEN的书上有介绍。

网友:
这个东西没必要跑个弦波吧,先跑个地到电源看跟得上不

楼主:
回复 网友B:

DC扫描出来的结果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2018-07-12):
p管对高电平跟随表现出不好的特性,n管对低电平表现出不好的跟随特性,这是他们的特点决定的,如果要求都要好的的,就是进行p和n都用,然后求平均就可以了

网友(2021-12-15):
请问应该怎么理解动态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