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FID

楼主(2012-07-08):
请问在0.18um工艺下用纯mos做带隙基准怎样保证-40度到85度温漂不大呢?现在电压变化并不大,但是电流有30nA的变化啊,求大神讲解

网友:
环路增益做大总是有帮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点么?我用了一个运放做反馈来实现电压的稳定,但电流的变化很大啊

网友:
电流的变化? 你说的电流的变化是指IPTAT 的变化?I= ( ln(N)*K*T*delta(Vbe) ) / (q*R)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好谢谢,我先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IPTAT的变化,我是用纯coms做的,没有用到寄生的BJT,所以没有负温度系数作为补偿,但用了反馈,电压变化还很小,就是电流变化非常大

网友:
关注一下产生IPTAT 部分的输出阻抗,饱和程度和Vod之类的,调整一下沟道的condition, 就会稳定一些。亚阈值区的操作本身就会变化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