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2C, 24xx32系列,是不是可以不设置应答位?

楼主(2012-07-08):
手册里面有这样一句话:The 24XX32A does not generate any
Acknowledge bits if an internal
programming cycle is in progress.是不是说可以不用产生应答位?

网友:
内部处在编程周期时才不会有应答信号,具体要看你了啊

网友:
它的意思是当该器件在进行其内部编程(也就是比较忙)时,不会产生应答信号,当它忙完之后还是回产生应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