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5安装后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2-07-08):
ic615安装后,我输入virtuoso& 报一下错误

virtuoso:   ERROR: The command /home/eda/ic615/oa_v22.41.004/bin/sysname returned an error status:
                            unknown
virtuoso:    INFO: Note that OpenAccess (OA) requires running the Configure phase.
virtuoso:          See the "OpenAccess Installation and Configuration Guide" before
virtuoso:          you complete the configuration step. This manual is included with
virtuoso:          the Cadence product documentation.

找不出原因,OA我是按默认的装. .bashrc我也都改好了

网友:
应该还是安装配置OA的步骤出了问题了,你可以进入安装目录下的installscape/iscape/bin目录运行iscape.sh重新配置一下,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你操作系统的名字,,,ic615不认识,,, /home/eda/ic615/oa_v22.41.004/bin/sysname 中有的操作系统名字他才认识,,,可在。
.bashrc中加入export OA_UNSUPPORTED_PLAT=linux_rhel40_gcc44x
让ic615认为你的操作系统是redhat4.0,,,使用gcc4.4

网友(2012-09-09):
回复 网友B:

确实有效,谢谢

网友(2012-11-11):
有用的資訊!

网友(2013-04-04):
下载了个直接安装的 http://bbs.eetop.cn/thread-359956-4-1.html

网友(2016-07-10):
有效果啊

网友(2017-09-10):
回复 网友B:

    haole ,duoxie